[工仪] 松下7411螺丝批的线路?请教一下

楼主(2022-04-02):
打黑来的松下7411,但是这个排线铜箔都掉了,不值如何接线了?请教有同款的,能给试试不要pin了,直接接线到哪里?

网友:
精致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这个只能飞线了 只有几根线 图片上仔细看都能看到走向 挺简单的

网友A:
恭喜入手神兵利器

网友:
1,2脚没有过孔,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手神兵利器

真的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