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失败,miniPCIe电脑诊断卡 配个转接卡不就齐活了

楼主(2022-04-02):
有个主板套装不启动,想着换主板前确定下问题需要一个诊断卡。一看淘宝,好家伙,pci 便宜,PCIe四代的比主板还贵。找了一圈,发现miniPCIe比较便宜,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配个转接卡不就齐活了,加起来35吧。但是剧情总是有意外的,插上诊断卡一开机。。。它好了。。。还得去找个坏主板才能测这诊断卡是否是有效的

【多台电脑实测不跑码,就显示一个0。。。最后卖家同意退货了。】

网友:
没这必要吧,在保地话走售后,不在保直接淘二手,又不是开电脑店的,没必要搞这么多家伙事...

网友:
买这个诊断卡会送个小手册吧,手册上有故障码辨别的,还带详细问题说明。

网友:
测试有没有效和主板坏没坏又没关系,好主板你插着它也会跑码啊

网友:
有PCI槽的主板PCIE槽是不跑码的

网友:
楼主不差这一百块钱啦。

网友:
好多都是插上诊断卡以后开机就好了。

网友:
拔了内存CPU再试一下看测试卡好坏

网友:
诊断卡很好用的

网友:
楼主回来说说啊,这样台机能不能用的啊,好想知道

网友:
蜂鸣器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修一些老机子可能还有用。新机子是用不上了,现在中低端的主板大多都是MATX或者ITX的小板子。大显卡一插上去,就没地方插诊断卡了。就算是买了ATX的板子,基本上是中端偏上档次的,也不需要诊断卡,因为有些会集成了诊断卡的功能,有些是用更智能的D-BUG灯指示。

网友A:
PCIE的debug是可选非标准的,不一定都有,想用诊断卡略麻烦:
1- 一般主板会预留debug插针,按照定义插你这个诊断卡那一排插针上
2- 飞线......LPC在SIO或E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的debug是可选非标准的,不一定都有,想用诊断卡略麻烦:
1- 一般主板会预留debug插针,按照定义插你这 ...

PCI 时代是通用的?。。。已经急速退货了,再想试得下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I 时代是通用的?。。。已经急速退货了,再想试得下次了

PCI/ISA时代,插槽带LPC通道,是标准。
到了PCIE时代,这个不是”约定俗成“的事儿了,
特别是台式机10有8、9不带LPC通道,得自己想办法。

找主板说明书看看,一般厂子会以插针的形式保留对诊断卡的支持(外露LPC通道)

LPC-debug功能,对齐引线就ok,协议是标准的。

还需要保留”插“在PCIE上,因为LPC不负责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ISA时代,插槽带LPC通道,是标准。
到了PCIE时代,这个不是”约定俗成“的事儿了,
特别是台式机10有 ...

原来如此。。。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PCI/ISA时代,插槽带LPC通道,是标准。
到了PCIE时代,这个不是”约定俗成“的事儿了,
特别是台式机10有 ...

学到了,我说我买的诊断卡也各种不好用呢

网友:
诊断卡一般都买兼容多种接口的吧

网友(2023-10-23):
刚才有块x79的板子不正常启动,没有pci槽,上淘宝一看,我去,一块诊断卡最便宜的119,这块主板能值120?

网友(2025-01-15):
楼主的想法很独特。现在台式机我想用 PCIE转PCI卡,然后接PCI诊断卡,不知能否跑码?有试过的大神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