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工模无刷锂电钻:RONGSHENG

楼主(2022-04-02):
价格一百多还可以使用不会太心将就看吧懒得编辑

网友:
价格实惠,做工不错,可惜有电钻了,不能再败家了

网友A:
无刷优点就是不怕灰,我的有刷钻就是进灰把电机烧了

网友B:
一百多感觉贵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虾牌用久了的原因。不过无刷的不错啊。

网友:
四,五把,这么多,能吃么?

网友:
无刷的不错啊,价格实惠,做工不错

网友:
是乎和我拆的那把用一样的电池,你这把带不带轴锁?

网友:
无刷的优点是没有电刷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感觉贵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虾牌用久了的原因。不过无刷的不错啊。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这是永磁无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感觉贵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虾牌用久了的原因。不过无刷的不错啊。 ...

还好一分钱一分货无感无刷不好控制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刷优点就是不怕灰,我的有刷钻就是进灰把电机烧了

应该能找到550,775等通用电机规格,配件比无刷好找。实在担心电刷进灰,增加过滤片挡住。无刷吸进铁屑容易摩擦堵转,然后烧无感无刷驱动,配件比有刷贵。

网友:
我79买的左克两电一充,还可以,反正拿来拆塑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找到550,775等通用电机规格,配件比无刷好找。实在担心电刷进灰,增加过滤片挡住。无刷吸进铁屑容 ...

无感无刷电调都打胶很难烧的 貌似博世的很少打胶

网友:
一直大虾牌或者类似的,等坏了也买个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感无刷电调都打胶很难烧的 貌似博世的很少打胶

户外要求有些防护,灌封树脂避免进水。无刷驱动程序设计良好情况下,能检测堵转电流过大断电保护。航模无刷电调不好说,程序设计不好,堵转很容易烧电调。

网友:
普通人很少用到系列,有刷的一年也就用一会。好多工具也是一样的命!

网友:
100多, 是不是全金属齿轮的?

网友:
无刷的体积小巧

网友:
这玩意五金店要我350大洋,想找个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