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利浦PHILIPS鼠标 M365 SPK7365 2.4G+蓝牙版拆解

楼主(2022-04-02):
飞利浦PHILIPS鼠标 M365 SPK7365 2.4G+蓝牙版拆解

蓝牙和2.4以及开关机切换是靠纯物理开关切换,pcb只有正面一个集成块  芯片型号标识如下:
YC1059-UFL340-2103DY
有了解相关参数有规格的大佬可以科普下,
整体感觉质量和做工非常一般,某多39购入,送了全包边顶多鼠标垫。

全家福:

楼主:
不知道值不值,使用体验感觉不够满意,能够稍微感觉到延迟,

想要延迟稍低,自动休眠好一些,后背无光的,体积小一些的鼠标,最好是不要静音的,因为静音的点击手感不好
有懂的大佬推荐推荐嘛?

网友A:
FCT3065定位精度不错

楼主:
整体质量感觉一般,延迟稍微明显,使用体验还是不够满意,刚到手续航待机有待测试,毕竟在这个价位也算中规中矩了,别的牌子也没试过,
想要一个延迟低一些的,体积也这么小的,底下没有红光无光的那种,自动休眠好一些的,最好是微动不静音的(静音的点击手感不好)
有懂的大佬推荐推荐嘛?

网友:
39块钱还好吧,做工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T3065定位精度不错

刚觉到了 分辨率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体质量感觉一般,延迟稍微明显,使用体验还是不够满意,刚到手续航待机有待测试,毕竟在这个价位也算中规 ...

罗技G304了解一下,感觉比较适合你,基本没有短板

网友C:
现在的飞利浦已经不是以前的飞利浦了

网友D:
这是山货吧,看起来和优惠购里的可充电款结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飞利浦已经不是以前的飞利浦了

不管是排插还是小电器,几乎等同于山寨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山货吧,看起来和优惠购里的可充电款结构一样啊

飞利浦这样的做工现今已经不见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G304了解一下,感觉比较适合你,基本没有短板

虽然没短板,价格偏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