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把大的,DIY个150W的白光T20大功率焊台

楼主(2022-04-02):
首先介绍T20烙铁头,它和T12一样,都是日本HAKKO公司的产品。它比T12粗很多,短很多,长得很奇怪,如下图。功率达到了惊人的150W!要知道JBC245额定功率才130W(虽然DIY的大多超频到了将近200W)。

原装使用T20烙铁头的焊台型号FX-838,大约3000大洋,和JBC245价格接近。额,反正我是望尘莫及了。T20烙铁头使用了很奇怪的电压,27V。原装估计是交流的,实测直流供电也是27V达到额定功率。

最近多人向我推荐这款烙铁头,遂斥巨资26块大洋在某鱼上入手了个大一字头的。之所以不是刀头,因为刀头太贵。之所以那么多人推荐T20,因为最近T20二手货很便宜。

这玩意挺奇怪,后端很粗,和T12一点也不像。

最关键的是电极是4个,不是2个,而且全在屁股这里,就像个插座。

下边2个电极是发热丝,上边2个是热电偶,注意热电偶的极性。最最奇特的是,发热丝阻值只有1.7欧姆左右,而热电偶阻值2欧姆左右。一般的发热芯都是发热丝阻值大,热电偶阻值接近0欧姆。或许你已经发现了!假如27V,1.7Ω,根据欧姆定律功率岂不是达到了400W多!!!???秘密就是热起来之后阻值就升高到了4欧姆多。如此大的变化幅度令人发指。坛友猜测是类似PTC的材质,而不是金属丝。坛友说即使烧红了没了电流,冷却之后又会恢复,没有损坏。我就一根,不敢测试。

这个特性意味着T20不宜用开关电源供电,因为刚开机电流太大,电源会过载保护,除非用功率大的多的电源,比如350W甚至400W的电源。最好是变压器,因为变压器能短时间大幅度过载。

要用上这个烙铁头,最难的就是手柄了。论坛里各位大神用根木头或者铝管或者不锈钢管或者圆珠笔就能做漂亮的手柄,我是望尘莫及,羡慕嫉妒恨。最先想的是用JBC245手柄扩孔。这种手柄小巧,又有海绵隔热套(图中没有),手感很好。

干到一半发现可行性问题,遂放弃。报废手柄半个。

退而求其次,用最普通的T12手柄。谁叫T12和T20是亲戚呢?

把手柄螺母的这个孔扩大到直径7.5mm左右。

如下图,来个对比。

烙铁头直接插进去肯定不行,绝对松动。找JBC手柄尾部护套一根。

把最粗的部位剪下1.5cm左右。这是硅胶的,又软又耐高温。

套到T20的这个部位。

接手柄线。先剪4段二极管的引脚,插到烙铁头尾部,再在引脚上接线,共3根线。热电偶负极和发热丝共用一根负极线,变成类似JBC245的3个电极。

螺母拧上去。

效果杠杠的,绝对不晃动。这么说吧,就算是鲁智深来了,也绝对拔不下来。缺点就是不能热插拔了。不过换烙铁头也不算太难,再拆开就行了,不是破坏性的。当然烙铁头引线那里有待改进,有必要找个合适的插头捅进去。

用了一两天的时间调试程序。把T12-JBC210-JBC245三合一(伪三合一,因为JBC210要换低压电源,和另外2个电压不同),变成T12-T20-JBC210-JBC245四合一。

本想从头做个焊台,奈何没有合适的外壳。还有两三个优质工频变压器饥渴难耐,可惜了。遂把原来做的二合一焊台拿出来凑数。JBC245和T12二合一。可以245+245或者T12+T12或者245+T12,就看你插哪种手柄。比较灵活。

内部是日本缝纫机上的电容,有可能比我岁数大。

内部满满当当,一个变压器带2个245压力有点大,升温略慢。

虽然乱七八糟,但是自认为不错,算是我的镇工作台之宝!!!

刷好程序。

烙铁架不用更换。

焊点啥呢?就焊这个手柄的铜螺母吧。

简直小菜一碟。毕竟功率那么大,个头大,热容也大,没理由不好用。缺点就是升温并不快,和T12差不过,因为个头太大了。我这个变压器电压和功率不够,升温就更慢了。

等找到合适的外壳了再正式做个主机。

全文完!

【后续】做个700W热风枪+150W白光T20焊台 [二合一] 的性能小怪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331-1-1.html

网友:
功率超大的哈哈哈

网友:
牛人!!膜拜中!!

网友:
可惜升温慢,另外变压器也是在太麻烦,还是继续用我的T12吧

网友:
不一定要工频电源
自己写单片机程序的话,可以软件模拟启动,在低温区间,例如200度以下时,输出PWM波,最大占空比和温度成反比,具体参数需要自己标定,慢慢调试
如果电源还是保护,就在PWM输出串电感,对地加续流二极管,做成类似DC-DC的结构

网友:
这种头子太贵了吧

网友:
可以去万能的X宝找一下差不多的四脚航空插头

网友:
这是要焊接铜柱吗?这么大功率。

网友:
又肥又大的一字螺丝刀

网友:
我t12够用了

网友:
既然是四线的,又用工频变压器,可以直接用交流加热了。

网友:
我不喜欢这个ptc特性

网友:
这个跟90W高频比焊接大一点的物件哪个好

网友:
大功率用的极少,只备了100W内热的,焊大件打火机或加热台辅助加热。

网友:
27v电压,配明纬S-350-27开关电源不是刚好吗?就是控制板和手柄不好搞啊

网友:
T22也能达到150W,有坛友测试过. 用T12控制器. 我试着用可调电源测试,轻松焊接铜散热片.

网友:
这功率杠杠的,就是没合适的套件呀

网友:
膜拜大佬,日本的KAKKO被大佬玩的明明白白,平时维修T12功率确实不够用,近期正在琢磨弄个大功率焊台,这就来了

网友:
戴老板 果然休假在家 就开始新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