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做老毛桃启动盘搞废了一个8g优盘,拆

楼主(2022-04-02):
原本这个u盘是买win10优盘版的那种8G优盘,其实只是u盘盒子贴的序列号值钱。装完系统后,就拿这个8g优盘做了个老毛桃win10PE启动盘,带维护工具。做完后用了两次,蛮好用。第三次维护系统用的时候启动盘坏了,无法启动,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无盘符。试过各种修复工具都因无法识别出u盘而无法修复。只能拆了看看是否硬件损坏。

楼主:
拆开后,没发现哪里有损坏,查看主控是国产的芯邦主控,据说这个主控不咋样,用来做启动盘不太稳定。难怪用了两三次就挂了。可恨的是用新邦的量产工具修复居然也无法识别,在网上查得办法,就是短路flash芯片29,30脚,然后插入usb口,量产工具就能识别而后进行量产修复。可恶的是,这个u盘flash芯片居然是颗大大的牛屎封装。引脚都没露出来。无法短路操作。

网友A:
pe首选微pe

楼主:
然后再查资料,看到其他主控的u盘出了能短路闪存芯片外,还能短路主控芯片来解决量产工具无法识别问题。有群联,银灿,慧融,安国,就是没看到芯邦2099e的主控短路操作。木法,拿着大头针一个个脚试,我这个2099e主控是两边引脚,一边12个,总共24脚。我戳中识别的大概位置应该在16-22脚的某个地方,反正那一下量产工具识别了,然后量产,经过30分钟,成功救活这个u盘。

网友B:
这种是典型的垃圾片,我怀疑牛屎里很可能是一张TF卡,当然是坏块很多的屏蔽的那种...

网友:
我用金士顿8g的做的大白菜,都几年了,用了也有10来次,一直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典型的垃圾片,我怀疑牛屎里很可能是一张TF卡,当然是坏块很多的屏蔽的那种... ...

量产后测试了没有坏块。可能出于成本考虑才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首选微pe

这个工具我下了,没制作,因为以前老毛桃名气大,所以就用了毛桃

网友C:
现在的老毛桃大白菜很多假官方,一个PE居然有700 800MB也是醉了,还原完系统还会给你偷偷安捆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老毛桃大白菜很多假官方,一个PE居然有700 800MB也是醉了,还原完系统还会给你偷偷安捆绑软件 ...

不是很多假的,是所有的新版本都是假的。

网友:
笑了,,还能救。。一般坏了就坏了。

网友:
安装系统我一般还是用MSDN原版引导,虽然麻烦点但是胜在安全

网友:
应该是封的一张TF卡在里面,这种盘不能用来存重要数据的

网友:
量产了就行

网友:
不建议老毛桃大白菜,它们有绿十字自动安装脚本。尽量尝试微PE等,更纯净启动盘系统。

网友:
wepe+winntstep 装原版镜像,顺带关掉df,优化版winntstep自带无人值守脚本,装完自动跳过创建账号啥的,方便快速。系统也没有被加入奇怪的东西。推荐

网友:
用过大白菜,有预装的软件

网友:
老毛桃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老毛桃大白菜很多假官方,一个PE居然有700 800MB也是醉了,还原完系统还会给你偷偷安捆绑软件 ...

现在除了老毛桃、大白菜之外,连雨林木风也是这样。
安装完后,带着一些捆绑软件、程序。

7.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