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已有结果!求大神鉴别下闪迪TF卡的真伪!

楼主(2022-04-02):
此帖终结,假卡无疑!
请看图:真的黑金卡,金手指是这样的!

正面:

背面:

网友A:
标的容量好大,想知道读写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容量好大,想知道读写速度如何。

不知道啊,朋友买的,让我辨别真伪!不过看卡背面,一眼假,真的卡金手指最外侧有小细条!

网友B:
感觉是刮刮乐   已经开始掉漆了

网友:
大容量的高速卡,
直接测读写速度,再测扩容就行
如果速度和官方数据接近,没有扩容的话,就不用纠结了,基本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能当真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刮刮乐   已经开始掉漆了

我很早的一张售后换回来的卡,也掉漆!

网友:
读写速度造不了假

网友C:
正品的9个金属触点长这样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的9个金属触点长这样
复制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造假有利可图,假货太多了

网友:
从京东自营买的可靠吗?检测过容量没问题,速度没留意. 256G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D:
读写80~90并且稳定的就算是假卡也是refurb换标
你可以拿序列号去查询下闪迪

网友:
这种散片水很深,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写80~90并且稳定的就算是假卡也是refurb换标
你可以拿序列号去查询下闪迪

原来你也()

网友(2022-05-09):
闲鱼上一堆堆超低价黑红卡,全是英文包装,256g,狗东400多,而它们只需要四五十。
我搜了一下,
1.假卡容量超过标称
2.全是made in taiwan
3.包装全英文
4.印刷字体和颜色不一样。

网友:
散片水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