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杂牌锂电钻的充电器,能改电压能改成可调吗?

楼主(2022-04-02):
山寨货买多了家里就好多这种充电头。请教大神这东西能改电压可调吗,家里各种电压的锂电池也很多,能改就不用经常找充电器了

网友A:
这个板子的设计类似LED恒流驱动电源
测一下输出电压,感觉不是稳压的,像是充镍氢电池组的
也可能是在原边反馈的

网友B:
这种垃圾充电器不值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设计类似LED恒流驱动电源
测一下输出电压,感觉不是稳压的,像是充镍氢电池组的
也可能是在原边 ...

大佬,这是查到的这个芯片的资料。确实是原边反馈的,这东西能改吗?
FSD3773是一款高效率低待机功耗原边反馈小功率电源 AC/DC驱动电路,无需光耦、TL431及相关器件。
采用开关频率调制和初级电流峰值振幅(FM和AM)多模式工作技术,保证了全负载和线性范围内的较高的转换效率。
恒压模式下的线缆补偿以及恒流模式下的线电压补偿和负载补偿保证了恒压、恒流环路的稳定度和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充电器不值得改

对垃圾佬来说就不是垃圾了

网友:
之前有个视频是改光耦的检测电阻,但电压变化范围不大。

网友:
外壳居然还是单独开的模具

网友:
先天不足没搞头的

网友:
这做工,个人觉得改装意义不大。

网友:
不值得费劲,非要改的话改原边反馈电阻即可,论坛很多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是查到的这个芯片的资料。确实是原边反馈的,这东西能改吗?

...

改芯片1脚外接的反馈电阻即可
实际修改的意义不大,这种电源稳压精度低,调整范围也有限,偏离原输出电压太多时输出性能会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芯片1脚外接的反馈电阻即可
实际修改的意义不大,这种电源稳压精度低,调整范围也有限,偏离原输出电压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原边反馈的电路不建议改输出电压,本来就是用在对输出电压要求不太高的场合的,你改成可调后的输出电压就更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