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帮帮忙,伟利PS-305DM可调电源 没有调压调流的小板了

楼主(2022-04-02):
麻烦大家了,我有一款伟利30伏5安的可调电源,没有调压调流的小板了,看网上和龙威的一款主板很像,麻烦哪位有的话给拍一张小板的正面和背面的照片,自己打算做一个。谢谢各位,不胜感激。

楼主:
带蓝字的是网上找的图片,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必须是同款同型号拆解图,或者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是同款同型号拆解图,或者是电路图

嗯,我看到龙威305D有一款和这个一样的就是想如果谁有帮忙拍一下照片

网友B:
貌似我有,以前数码之家不晓得哪个发的忘记了,我当时备了点,发给你吧,估计就是没自己拍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有,以前数码之家不晓得哪个发的忘记了,我当时备了点,发给你吧,估计就是没自己拍的清楚 ...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有,以前数码之家不晓得哪个发的忘记了,我当时备了点,发给你吧,估计就是没自己拍的清楚 ...

已经试了您这个我只能从7.1伏调到12伏,应该还有不对的地方而且我看小班上写着303D应该不对,我这个是305D应该哪还有问题,不过还是谢谢您。

楼主:
麻烦各位还有没有305D的小板照片,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试了您这个我只能从7.1伏调到12伏,应该还有不对的地方而且我看小班上写着303D应该不对,我这个是305 ...

找下其他原因,应该和小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其他原因,应该和小板没关系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