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古董r230打印机挂了

楼主(2022-04-02):
之前买了个“古董”r230彩打,用来打些照片,六色的,改完连动,打印慢点儿,打些小孩照片自己留着看挺好。拉回家还有点儿小波折,也算用了1年多,打了不少照片,只是最近1年多没开机,结果在开机就双闪,不能用了。收拾了下,没弄好,请教各位。

===
具体表现,开机后,墨车上下动两下就停了,然后快速双闪。

1.搜下,合计长时间不用,喷头堵了,就用纯酒精冲了下喷头,可以打进去,开机还是动两下之后双闪。

2.搜下说可能冲洗,喷头传感器脏了,拆机看下传感器,挺干净,喷头看不出来啥,装机,开机还是双闪。

3.看开机后,上下动两下,然后发现图片中间皮带旁边的白色部件不懂,卡着墨车,开机后墨车出不来就双闪。记得这个工作时,白色的部件应该回去,然后墨车左右滑动,吸墨,自检完事,现在这个白色的不动,就卡着墨车。手动把白色的缩回去,开机能到左右滑动这部,然后墨车回到起始位置,没有吸墨动作,就是泵的声音。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要是不安着白色东西,墨车就出来,直接双闪,按着墨车能动,但是最后还是不进墨。请教下,这个还能修吗,值得弄不。

网友:
废墨仓计数器需要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2b24969caaedd3383c4d345.html]废墨仓计数器需要清零

不是交替双闪,是同时快速同步闪

网友:
估计你这是墨水干了糊住零件了、开机自检齿轮组错位了、全拆开、清洗、润滑、重新对齿轮、废墨泵组件重点清洗、开机正常了再检测喷头堵没、大概率是堵了、堵得严重清洗不通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喷墨打印机就这个毛病,长期不用特别容易堵。

网友B:
记得这个后面好像有一个电机,是吸废墨的。看看电机是不是坏了,或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后面好像有一个电机,是吸废墨的。看看电机是不是坏了,或驱动。 ...

好的,我再拆开后面看看,应该有个吸墨泵,不知道具体结构,拆开再看看

网友C:
关机断电,长按清除键(那个红叉叉)再上电,按上一会松手,再让他自检试试,我这有台HP的,偶尔也会出现开机后电源频烦的闪,然后不自检也不能正常工作,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断电,长按清除键(那个红叉叉)再上电,按上一会松手,再让他自检试试,我这有台HP的,偶尔也会出现开 ...

这个好像没有这个键,改天拆开再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