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大佬玩过这种板子,小白想求助一下,焊接好之后上电主控发热...

楼主(2022-04-02):
有没有大佬玩过这种板子,小白想求助一下,焊接好之后上电主控发热,芯片也发热,百度了好多,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法,是条线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不上颗粒主控不发热?量一量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B:
63XT板底 63EN主控,挺会玩呀

网友C:
拆了颗粒看看主控还热不热,看图好像有一个颗粒都鼓包了,是不是温度开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颗粒主控不发热?量一量有没有哪里短路

不上颗粒电脑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XT板底 63EN主控,挺会玩呀

新人,小白,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颗粒看看主控还热不热,看图好像有一个颗粒都鼓包了,是不是温度开太高了 ...

颗粒没鼓包,就是不知道双贴跳线怎么弄

网友:
颗粒焊反了?
英特尔颗粒角标在右上角

网友:
是不是脚位错了,看焊盘缺口在右下方,芯片1脚在左上方。换个方向对准1号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