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来看看拆灯芯LED贴片的工具还能修水管拥。。。。

楼主(2022-04-02):
看看就是这货 PPR管热熔机。。。。可调温度 以成功拆了几个灯的贴片。。真好用  机器是传鸿的品牌 大家可以去淘宝看看价格

网友:
这个带显示的挺好。

网友A:
请检查是不是语法错误?   说反了吧?还能修水管用··  这本来就是修水管的  你拿来拆灯珠而已  这东西拆灯珠还是温度太高了 基本上多数控温都是摆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是不是语法错误?   说反了吧?还能修水管用··  这本来就是修水管的  你拿来拆灯珠而已  这东西拆 ...

呵呵 看吧成功的把你给忽悠进来了。。还回了帖。。

网友:
这个早就想到了,只是我没有热熔机,当年优惠购好像有二十几的车错过了,LED很少修,偶尔修也是防风打火机搞定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机械温控的。

网友:
这本就是个热熔机啊

网友:
这本来就是修水管的,拆贴片是兼职,大才小用了吧,大马拉小车

网友:
这个不错,还能调节温度

网友:
牛货!数字温控的

网友:
ptc拆焊的也可以熔水管

网友:
叫你给忽悠进来了

楼主:
这货真的好用 温度上下可调 普通拆焊温度 250度就可以的.....灯片往机器上一按读秒就能拆了 焊接也是读秒焊接。。。。。主要是一物多用 。。

网友:
俺买的里边什么也没有……

网友:
机械调温款的更好用

网友:
本身就是修水管用的,另辟蹊径拿来拆灯珠用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创意

网友:
我改造成数控,但是还是PTC小板子方便快捷

网友:
传鸿是伟星PPR管专用的热熔器.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