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使用了30年得康巴丝挂钟机芯拆解

楼主(2022-04-02):
这个挂钟我记得已经使用了大概30年时间了,时间一直很准,基本一年到一年半换电池。前几天爸妈说不走了,换了电池也不走,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于是拆看来看看,由于时间不够,只是拆开拍照,再找时间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A:
30年前百来块,老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年前百来块,老值钱了

是的,当时比较贵,几十年了还很准确,前几天突然不走了。因为当时手头没有万用表,等检测工具,只是简单刮了一下两个氧化的电池触点,也没解决问题,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B:
老家也有一个康巴斯,也是30多年了,照常服役中。电池是那种2号的不太好买的。
机型跟楼主这个不同,更像现代机芯,我大约10年前还拆开了打了黄油(原谅我用错了地方)。
前几天特意又买了个康巴斯,但是可能是冒牌的,很不准且费电。

网友:
原来这个牌子这么久了 我前几个月刚买了他家的电波钟

网友C:
这个机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家也有一个康巴斯,也是30多年了,照常服役中。电池是那种2号的不太好买的。
机型跟楼主这个不同,更像现 ...

买个2号电池转接筒,用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芯没见过

确实不多见!

网友D:
这个机芯几乎不会坏,一般不走的原因是调时的旋钮没正常复位。

网友E:
原来这个牌子这么老,还真以为网上卖的这个牌子是山寨。。。我就只知道北极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个牌子这么老,还真以为网上卖的这个牌子是山寨。。。我就只知道北极星 ...

确实有些历史了,不知道现在这个牌子的时钟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准确。一般机芯用32.768KHz晶体,我拆的这个是4.194304MHz晶体,按原理,应该比用32.768的要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芯几乎不会坏,一般不走的原因是调时的旋钮没正常复位。

我记得是调时间旋钮是复位正常了的,安装新电池也不走。谢谢提醒,我找时间再确认一下看是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这牌子有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那个年代是被日本牌子统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当时比较贵,几十年了还很准确,前几天突然不走了。因为当时手头没有万用表,等检测工具,只是简单 ...

换表芯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见过这种朋克满满的机芯

网友:
这种机芯真的不多见。

网友:
这么高级的机芯第一次见

网友:
还是老货料足皮实,现在的基本都是指甲盖大的牛屎板子

网友:
巧了,家里的有个西铁城挂钟最近不知怎么的,放电池也不走了,也是用2号电池。
拆开看是丽声机芯,不打算修了,打算淘个精工机芯换上去。

网友:
我家里也有这么一个,后来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