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9和2307更换闪存可行吗

楼主(2022-04-02):
前几天又买了一个DT50 128GB,真的特别喜欢这种外形。

但是写入性能大波浪很败兴,于是,能不能换一个MLC闪存上去改善一下呢?
群联的主控大多是TLC,能换个MLC搞定吗?

网友A:
能换 就怕你换了搞不定 2309就没见过有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 就怕你换了搞不定 2309就没见过有快的

期待写入稳定30,读取100到150。

网友:
以前这个型号有07配mlc的 不过很少 。

网友B:
自己画电路图打板,上3281。

网友:
和雷克沙S37的板好像

网友:
3281的手腕板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电路图打板,上3281。

这种级别的手工就太为难我了啊

网友:
可以的 2309能上L06B

网友:
这主控换颗粒能把你折腾哭,

网友:
试过 2303 上面的 7T2J 19nm TLC 拆下来,放 2309 上面,好像不支持
别的没试过

楼主:
工具到手后,拆拆焊焊两天,板子烤黑了,也没有识别闪存。
DT50 8G,2251-07,拆废了。
DT50 128G,2251-09,闪存没废,主控板拔掉了四个点,换了几颗镁光mlc,都没有识别出来。
另外,拆了一个威刚U盘,取它的32G闪存换到2251-07。

网友:
都是大神啊,动手能力这么厉害

网友:
按照这里的解释,2307是2303的缩减版
2309 适合更新制程的颗粒
至于2309 最大支持几CE ,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