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我把U盘拆开了,谁帮我辨认下主控芯片和存储颗粒

楼主(2022-04-02):
我拍了芯片的两面,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EMMC还是啥拆机片重新打的码吧???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可以搞,需要远程帮助吗? 只需要100M帀~200M币,或者1~5元

网友:
楼主你分辨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呢?U盘就是个存储工具,能用就行了。闲的蛋疼的可以量产顺便做个PE系统盘在隐藏分区。然后我做好了以后NNN年没用过。。。而且影响速度、影响在某些机器比如MAC的识别

网友:
应该是网上买的扩容盘吧,可以用芯片精灵看看主控及容量,再找个工具量产就可以使用。

网友:
212H的主控 力勤的闪存。 64-512MB小容量U盘 很常见的方案。同款主控 还有几十个51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