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电锤@米沃奇电池

楼主(2022-04-02):
继破解后,手里只有米沃奇电池,3d打印个米沃奇转接座接上米沃奇电池,试机不错,但是电池太薄容量不够,改天打印个米沃奇加厚壁垒

网友A:
这5节的电池,试机还凑合。
干活10分钟估计都够呛,而且电池发热会很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这冲击钻电流比手电钻和电板手大太多了,至少2并的电池能凑合用。

网友B:
10分钟都不行?这也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5节的电池,试机还凑合。
干活10分钟估计都够呛,而且电池发热会很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这冲击钻电流比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分钟都不行?这也太夸张了吧

夸张了点也不为过

网友C:
破解板可以集成在转接座上吗?

网友C:
如果可以集成在转接座上,估计会大受欢迎!

网友:
电锤的电流输出能力要四五十A的,目前的18650动力电池电流输出大多还在30A以内,基本上要2并才行

网友:
要注意电池温度和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都不行?这也太夸张了吧

让楼主去实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解板可以集成在转接座上吗?

可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集成在转接座上,估计会大受欢迎!

可以 毕竟才2*1cm

网友:
角磨机,电锤之类耗电大的机器,不推荐单串电池,我自己一般都是用的加高的3并电池,我朋友角磨机和电池是我给买的,使用时间比我短,电池已经废了一个了,大负载的机器,多并确实能减少电池不少压力的,极限放电和细水长流还是很大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集成在转接座上,估计会大受欢迎!

闲鱼有卖,我都买了个用牧田电池的,之前比较贵要70多,现在40多就行。

网友(2022-05-31):
为什么要转接,都这样了,直接硬接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5节的电池,试机还凑合。
干活10分钟估计都够呛,而且电池发热会很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这冲击钻电流比 ...

对电芯的C数有要求吗?

楼主(2022-08-10):
引用 网友D:
对电芯的C数有要求吗?

没有吧  你试试

网友:
怎么大工具 ,电池包多配2个吧,太大也太重 不方便

网友:
很讨厌大有这个电池的拆卸方向。没吃拆,电锤把手会挡住电池,得转把手。最后把大有换了,改用良明和米沃奇

网友(2023-09-20):
大哥破解板可以卖一块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