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不能u盘启动刷ARMBIAN

楼主(2022-04-03):
如题,折腾两个晚上了,
启动coreelec正常

下载Armbian_21.08.1_Arm-64_buster_current_5.9.0.img.zip这个说的写盘后什么都不用改的都不行

折腾两个晚上了,老司机有什么绝招吗
================================
深水鱼入的二手,不知道安卓什么版本的
用N1-T1降刷机助手v1.1版本.7z又刷了一个降级,两个u盘其中一个u盘能启动armbian安装了,用的Armbian_5.77_Aml-s905_Ubuntu_bionic_default_5.0.2_20190401.img
但是拔掉u盘启动卡在S905D图标,后来线刷把系统刷成官改N1_mod_by_webpad_v2.2_20180920,后来再用u盘刷armbian启动成功了

网友:
解压出来用ecther写盘试试

网友:
需要现在安卓系统里先root授权一个切换系统的应用,然后重启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早就不玩了,具体忘了当时还是debian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