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个摄像头,给家楼下装个监控

楼主(2022-04-03):
事情的起因是在废品站收到一个带可见光补光灯的摄像头

以十五元的价格拿下

回到家上电灯光正常,也搜得到IP,重置密码后能进管理界面

还挺清晰

分辨率最高2560*1440

设备参数

TB全新280左右,海鲜市场150左右(赚了

当天晚上,提前测试设备的可用性

第二天一早
去废品站搞点网线,拿去压一边水晶头,花了两块钱

回到家,在楼下取景,选择安装位置

带工具,打孔

摄像头的水晶头,拍照记录线序

回到房间,理线

压线

这是买的POE电源,省的专门拉一根12V给摄像头了

测试没问题

录像机和桥接的路由器就挂窗上

线是从4楼下来的,在每层之间都有绑线,防止过重扯断

晚上的补光灯,这是系统默认的亮度,100%,太亮了

萤石查看

后续把补光灯亮度降低到20%就好多了,没那么刺眼了
萤石这里的录像断断续续的问题后期也解决了,现在正常使用着

网友:
这么便宜,我X...

网友A:
这么装。。。几天后摄像头丢了

网友:
楼道里安装,涉及隐私问题,最好去社区问下,引起邻居反感就不好了。

网友:
明明是好的就这么丢了

网友:
一不小心被别人顺走了

网友:
不知好坏就15元买下,我是不干的。
移动显示器怎么搞的呢?

网友:
录像机不是废品站收的吧?看着挺干净

网友:
安装的位置有够隐蔽的,再弄点小盆栽在旁边做伪装就天衣无缝了

网友:
你应该再隐藏一下

网友:
这个地方按个假的就行,震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装。。。几天后摄像头丢了

真的,摩托车没丢,摄像头先没有了

网友:
挺清楚的一种方法

网友B:
你这废品站真是应有尽有啊  竟然还能买到没退市的摄像头  效果也很好。

网友:
捡的宝了15绝对超值

网友:
楼主打听下你们小区有没有个叫 李唐  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那家伙专门破坏摄像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废品站真是应有尽有啊  竟然还能买到没退市的摄像头  效果也很好。

买到这种外表伊拉克成色的摄像头我不好奇,可他能在废品站搞到99成新女士自用一手还近乎是整盘的网线,这就有点奇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到这种外表伊拉克成色的摄像头我不好奇,可他能在废品站搞到99成新女士自用一手还近乎是整盘的网线,这 ...

所以神奇啊。。。缺点啥就去废品站搞点回来就行。

网友D:
我家的监控是用闲置的手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监控是用闲置的手机做的

好,这个方法好,你应该也把自己的DIY产品发布出来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