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雅迪电动车直流空气开关记

楼主(2022-04-03):
家人的雅迪电动车最近不正常,有时在启步时会意外没反应,电瓶是有电的,车笼头上的LED电量却显示没电,
运气好的话重新拧一下把手,可以走了,运气不好就停路上了。
家人两次推到修车店,由于无法复现故障,所以店家不修。

我觉得有3个可能:
1、电动车上装的棉挡风,有时会轻微挂住刹车,导致控制器因刹车优先启动不了。我反复试了,两种情况LED电量显示不一致,只要挂住一点刹车就会不走,但电量显示是满电,排除这种可能。
2、电动车上的控制器坏了,有电子元件老化了。这个要修或换控制器,是个大工程,关键是它不好拆,这种车型基本车后面要大卸八块才能拆出来,所以先搁置这种可能。
3、电动车上有地方接触不良。拆开后座,把与控制器相连的各种线拔动一下,的确会突然复现一下故障,车笼头上的LED电量瞬间显示没电然后恢复,于是把线理了下,把空气开关接线端拧紧(但有一端拧不动),装回。

家人骑了几天后,路上还是反复出现故障,看来还没修好。

拆开下面电瓶处,发现有一处接线端上次换电瓶时卖家没有用铜鼻子,电瓶上螺丝也没拧死,接触不好铜丝都烧的有点变色了,拧开把线头打磨一下,装回。

家人骑了10天后,似乎好了,但前天突然又出现了一次故障,还是有问题。

拆开这次检查上次拧不动的空开,这是DZ47z-63的空开,40A的,电动车专用 ,浙江亚德电气有限公司生产。
型号带z应是直流专用型号。

近期疫情复杂,网上买有风险而且费时,于是到小区门口机电城找,转了20分钟都没找到,都说是直流用的没现货。
有店家建议我用交流空开代替,并说明只可以起到通断作用,不能起到限流跳闸作用。
不能限流跳闸我买它作甚? 不如直接断接还省个空开呢。
但找不到,绝望后在淘宝网上找了个卖直流空开的常州卖家“常州泰明电子电器”,一问正好就在脚下机电城3号楼,他们在6楼,是个很大的电器元件仓库,上去14.80元买了一个正泰的如下图:
这个比我的原装尺寸大了很多,是NB1Z-63 C40的。

装好,收工,试了一下,骑行正常。
有没有彻底解决有待时间检验。

把拆下的空开带回家看看,下面接线端烧的明显:

透明外壳,内部看的很清楚,内部上面的动触点稍微有点黑圈,但不严重。
下面的接线端子烧变色了

另一边看:

这个端子上面水平方向有一双金属片,用于断电的,会不会电动车起步时电流大,接线端接触不良发热,导致有时附近双金属片动作了。

另:新空开接线端子标了正负极,原空开不分,我没测量过来的线哪端是正是负,随便接的,不知有没有影响,新空开可别内部脱扣线圈磁场方向有讲究,因为它是直流磁场方向和交流不同是固定方向。所以倒底有没有影响?

网友:
带dz字样的空开都是直流的,有正负的按正负接

网友:
楼主,你就从了楼上的吧

网友A:
车内部接线真是随意

网友:
其实 本地的卖家可能也是全国拿的货。哈啰共享电动车,也有突然加不了油的情况,尤其是静止的时候。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也用到空气开关了,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电动车上还有空开?

网友:
家用空开转车用,结果挺好。

网友:
空开一般都是接电池正极红线,看原装接线柱有大电流烧灼现象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影响骑行,换个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
外壳透明的,用料看的到

网友C:
楼主不验证下空开保护功能是否正常?没用过直流空开的路过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的电动车经常在下雨时没遮挡,然后擦一下就又骑,原来还有空开,那不是要短路了吗?

网友:
烧的那个极是不是负极?

网友:
单刀空开接线还分正负极?第一次听说。估计应该是有限流跳闸功能的空开才会分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内部接线真是随意

雅迪实际上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也用到空气开关了,有点夸张了吧

一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验证下空开保护功能是否正常?没用过直流空开的路过

没有40安培的可调电源可以用,把蓄电池短路不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的电动车经常在下雨时没遮挡,然后擦一下就又骑,原来还有空开,那不是要短路了吗? ...

空开装在车子的罩壳里的,下雨不怕,就怕泡水

网友E:
这玩意说真的基本不用买吧;很少坏的.我几辆车上的卖的时候都没拆掉.说真的人如果真的坏了;随便上卖电动车那里旧车上拆一个就行了.........我们这那几个卖电动车的基本每家都长期有个好几辆旧车放那.只要不拆他们的电瓶控制器电机之类的;其它的随便拆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说真的基本不用买吧;很少坏的.我几辆车上的卖的时候都没拆掉.说真的人如果真的坏了;随便上卖电动车 ...

前提是有旧电瓶车可拆啊,但我并没有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