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ral Irrigator洗牙器拆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2-04-03):
同事一个洗牙器用了没几次就充不进电了。
拿给我修,
这是它的无线充电座:Oral Irrigator FL-V17

洗牙器外观就不拍了,直接拆开:
看上去很简单

反面可看到电池:

左边白色座子里线圈,用于无线充电的,
原装电池是镍氢的14500,5号电池大小2节,标识1700mAh:

把电池外包皮拆开:串联点焊镍片引线好长,
分开试了一下,两节中有一节内部短路了,虽然另一节正常。

让同事网上买了一对电池2500mAh的,19元包邮。

看下反面,引线正负头不一样,还要自己接一段线:

反面从塑皮下可以看到钢壳上的钢印,2200mAh,和外皮上2500mAh不一致。
看来不是什么好货。
之前想让网上单卖5号低自放充电电池的店给点焊2节的,人家说5号电池正极帽太小点不了只好作罢。

装上,反正不是自己用。

网友A:
超声波洗牙器?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的电池可以

网友:
电机的,洗牙的时候脑袋晃的和啄木鸟一样

网友:
反正不是自己用。

网友:
修好了吗?下次还找你。

网友B:
这电池不可能有2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不可能有2200MAH

容量是可能的,但绝不是低自放的镍氢电池!

网友C:
这玩意能把牙振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洗牙器?

不是,就是电机带动水泵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不可能有2200MAH

原装电池有一个是好的,用ic99实测1300mAh, 新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把牙振松么

是拿水冲的,代替刷牙

网友D:
五号电池那个尖头也是可以点焊的,我经常焊,店家估计是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号电池那个尖头也是可以点焊的,我经常焊,店家估计是嫌麻烦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由于不是本人的东西,所以不会太上心,试问了一家店铺后,就没有再找其它店家。

网友:
不可能有2200MAH

网友E:
电路板另一面没看到。。。

楼主:
工包电池,加上中国传统虚标技能,正常。
以我玩电池多年的经验,根据电池重量,估计1500mAh左右,
反正不是自己用的,一点也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另一面没看到。。。

第四张照片上勉强可以看到点
就是无线充电感应纯圈,接到4个二极管全桥整流,
然后配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恒压到定值,供镍氢充电用。
镍氢电池再给电机供电,电机带动外套壳内的水泵工作,水泵高压水通过细软管冲洗牙齿。
相当简单。

这货听同事说是他在口腔医院工作的父亲,收到的来自来跑业务的医药代表的礼品。

小礼品嘛,不可能有多好的做工,原理也简单。
工作起来噪音很大。

网友:
镍氢电池容量怕没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