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60LX540A有背光无图像故障

楼主(2022-04-03):
2012年的老电视
夏普LCD-60LX540A
好长时间没有开过了
搬家安装好后有背光无图像
再网上找的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
无法正常进入
准备拆机查看
谁知道直接拔掉插头后
再连接电源竟然正常开机了
看了两天
一切正常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固件受损了,然后又自我修复了。

网友:
劳动时间太久了,需要休息一下。

网友:
可能有虚焊故障,

网友:
是不是像U盘和SSD一样,长时间不通电要掉数据。

网友:
成功逃过一劫,因是搬家中屏接头松了吧,能用就别拆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