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雷士LED轨道射灯给大家看看,想改个大号的手电筒(NVC TLED320D 35W)

楼主(2022-04-03):
海鲜市场买了个雷士的轨道射灯,本来想看下论坛有有拆过的没,发现没有,算是首拆吧,上图

买这个想法很简单,想改个大号的手电筒,拆完了发现内部空间可以塞个2x2的四串锂电,再塞个驱动板,后屁股重新做个面板,开关和充电口都放上去,电量显示没想好怎么加,led灯芯得换,原灯芯是34串1并的,电压太高,先换了个10w的小一号灯芯试了下,很不错,等改好了继续上来等大家赏币

楼主:
中间的散热芯铝柱很厚实,就是鳞片少了点

楼主:
原来的驱动板因为卖家直接放大箱子里发过来,驱动板上的变压器也掉了,后壳盖也裂了,直接重新换但是没想过前面光杯和前盖是卡扣卡在一起的,那就不重新改了

网友:
用料倒是挺扎实的

网友:
COB灯珠普及很快,有利于提高生产速度。驱动板用料比家用灯具好。

网友:
驱动板用料不错,同是30多W用料很足了。

网友A:
典型的买椟还珠

网友B:
看样子散热不错, 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C:
个头大的话可以再加个手提把手。

网友:
用料和做工倒是挺扎实的

网友D:
去找个铝壳监控头做外壳,散热用外壳,做手提灯。

网友:
上次去朋友家看他在拆差不多这样的灯,顺手了几套回来,直接上四个灯在一个大的铝合金板上,后面加个12CM大风扇,那亮度杠杠的

网友:
31串怎么出35W呢

网友:
灯板用料确实好直径太大改手电只能做成手提式

网友:
灯芯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买椟还珠

你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原驱动板的元件掉了,led是31串的,都没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散热不错, 就是体积大了点

90的直径,180的长度,确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头大的话可以再加个手提把手。

我把原来的灯支架卸下来调整了下方向,这回支架斜着拎像机关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找个铝壳监控头做外壳,散热用外壳,做手提灯。

好点子,圆筒监控头,问题得找合适的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