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极山寨的电推子!RIFENG208

楼主(2022-04-03):
这是一个小型的电推子,号称是充电的,但充满电放几天,电就全没了,极其低劣的充电电池,也不知道这是啥牌子的。

网友A:
不把电池拉出来走两步?造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电池拉出来走两步?造型还可以

已经扔掉多时了。记得是与7号电池一样大小的电池

网友B:
看充电8h的应该是镍镉的充电电池,本身 容易就不大,还有记忆效应。

网友C:
试着换锂电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换锂电行不行

不值得去换了。

网友:
封城期间买过一个,用了一次就闲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充电8h的应该是镍镉的充电电池,本身 容易就不大,还有记忆效应。

又见五笔打字的
容易容量差一个键

网友:
镍镉或者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五笔打字的
容易容量差一个键

害得我特意打了个容易和容量。觉得这一个键差得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见五笔打字的
容易容量差一个键

呵呵,这个键确实差得比较大,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