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胜利VC97, 2007年的 三伏供电 求图纸 换硬芯了 档位正确 可是.....

楼主(2022-04-03):
老表换硬芯FS9711后   档位正确    但是   除了  电阻档是准的    其他的档位都不好用    交直流电压偏小一半   其他的电容,二极管档都不好用   郁闷的很  哪位大神有图纸    或者能否 给我一个维修的思路    谢谢

网友:
表这玩艺儿,除非有情怀,不建议自己折腾。

网友:
老的应该是跟福禄克15/17B同方案的FS9721芯片,可以参考一下芯片手册,检查一下基准电压

网友:
搜胜利vc97的电路图

网友A(2025-06-26):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亲身体验,VC97用的是FS9711芯片,千万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