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看上一套小房子,想改成2室1厅,请教坛友一个房屋改造问题

楼主(2022-04-03):
兜里没钱看上一套房子。房子什么都好就只是一个缺点,只有一个房间。我想改成2室1厅,大家帮我看看这样改行不行?大概预算得多少?

这是房屋原来的结构

这是我想改成的结构

这是房屋的实拍内部图。

网友:
你这样改是最简单可行的,成本也不高。客厅可以在适当位置的顶部或角落做个柜子放杂物。

网友A:
你把床和衣柜都摆一下试试看,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层高多少? 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这样两间阳台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高多少? 改的目的是什么

净高是应该有2米8的。改的目的是由1室1厅改成2室1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床和衣柜都摆一下试试看,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尺寸上看应该是够的。

网友:
看了下大概只能这样摆,不过左边那个房间没窗户,还有就是隔墙是个问题,隔音肯定相当差,要办事咋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两间阳台卧室

理论上这样改没问题,但这样地话客厅就一点光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样改没问题,但这样地话客厅就一点光都没有了...

楼主的改法两间卧室一墙之隔,隔音不好,也有一间不朝阳,各种改法可以分析一下优缺点

网友:
老房子吗?你这个改造要砸好几堵墙,要注意别砸在承重墙上了

网友:
可以把厨房移到卫生间旁边吗?将原来厨房这边改成房间

网友:
北侧的卧室没窗户,采光是个大问题

网友:
只要不动承重墙,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
还可以这样,不过要注意尺寸,撸主画的图有误导之嫌
考虑到采光问题,可以把下面墙拆了改成玻璃隔断和玻璃移门,怕隔音不好用双层玻璃,做一圈窗帘白天拉开就好了

网友:
      现在房价明显掉了,还是买套便宜点的二手房,找个刚刚装修的实际,二手房不算装修成本,装修都是白送的。你这样改房,没有什么舒适性的,没窗户的房间住得很难受的,又小,和住杂物房差不多的。

网友D:
还不如沙发搞那种港式折叠床式样的,晚上睡觉拿出来,白天收回去。几千块就解决住一个人问题。

网友:
想这样就解决了,又不影响客厅整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沙发搞那种港式折叠床式样的,晚上睡觉拿出来,白天收回去。几千块就解决住一个人问题。 ...

现在想的是将来有孩子,孩子还得一个独立的房间。穷人总要想得远一些。

网友:
考虑阳台承重了吗?有一些老小区 阳台就是拿水泥板撑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