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大家看下我家里三个不同时期装的铝合金窗参考下(多图)

楼主(2022-04-03):
     第一个是房子刚建好,开发商配的铝合金窗,当时是两轨道的,没有带有纱窗轨道,要自己另外加装的,用了27年质量还不错,除了不太好推之外其他倒没有什么问题,还没有换过轮子。第二个是原房主2016年第二次装修,把南阳台打通封铝合金装的,价格270元一平方,第3个是我去年11月买下法拍房后,封北阳台装的,价格是280元一平方米,这种已经算是改良后的铝合金窗,玻璃窗轨道已经镶嵌不锈钢条了,轨道提高后,密封性好了很多,就是感觉现在轮子实在太滑了,轻轻一推就开了。当然和塑钢窗比,密封性还稍稍差一点,塑钢窗为什么密封好,是因为他有独特结构,结合比较紧密。最后两张是我十年前帮岳父装的塑钢窗,260元装的,现在烂成这样。还是一句话,千万不要装塑钢窗,用十年,比用了30年的铝合金窗还烂。

网友:
我家的是第一种,除了密封性不大好其他都不错

网友:
塑料不耐老化啊,长期用的DD,最好不要塑料件。

网友:
塑钢成本低,短期使用还行

网友:
隔音不好是便宜了,你选贵的试试看...

网友A:
现在是三层的断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三层的断桥了吧?

     这种是最普通的,如果是断桥铝,还要贵多一百块一平方。说什么隔音好不好,都是白说,窗户不可能不开的,除非开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最普通的,如果是断桥铝,还要贵多一百块一平方。说什么隔音好不好,都是白说,窗户不可能不 ...

我换了二层玻璃断桥的,没多久,邻居们换了三层玻璃断桥的,比我的价格仅多了每平60元。

网友:
我见过的最好的塑钢,是LG的hausys,那个质量碾压我见过的任何铝合金

网友:
塑钢的确是不耐磨,深有体会。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考虑密封性和隔音效果好一点的吧,

楼主:
你们北方要考虑冰天雪地的时候,所以窗户要选密封好的双层玻璃,我们南方不用考虑那么多,用单层玻璃就行了。

网友:
现在比较先进的是既可外开又可悬挂。密封好,而且下雨天雨水不容易打进屋里(悬挂时)。

网友B:
家里有个老窗  又大又重  现在一扇拉不动了 要用手推 有一扇用手用力拉还能拉动。 以前换过一次轮子,现在懒得折腾。   那个胶条真的耐用,几十年了也没问题。     而老家的窗,铝合金倒是不错,但胶条被做窗的老板用了垃圾货,现在表面溶化 起白点,感觉是不耐雨水。

网友C:
最后一张可以淘宝买铝的轨道嵌入,塑钢轨道中间本来就可以撕出曹来嵌入轨道。做窗的省事没装,用的平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老窗  又大又重  现在一扇拉不动了 要用手推 有一扇用手用力拉还能拉动。 以前换过一次轮子,现在 ...

老铝窗推不动通常都是底下的滑轮坏了,换新的用轴承的就好了。

网友:
现在都装断桥了,一次性投资的用好一些,贵买省以后的维护。个人意见,质量好双层就能隔音了,质量不好才要多层。

网友:
有一种大大的是老90
你的门窗好便宜呀

网友:
用一下极景铝包朔,颠覆你对塑钢的看法。当然价格也差距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可以淘宝买铝的轨道嵌入,塑钢轨道中间本来就可以撕出曹来嵌入轨道。做窗的省事没装,用的平轮。 ...

行家,塑钢其实很多都是假的,普通回收塑料做的,正规的塑钢都是PVC耐腐蚀,耐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