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重新量产一个以前单位发的福字优盘,FC1178BC主控方案

楼主(2022-04-03):
几年前单位发了一个优盘,一直没用。近日电脑罢工,想做一个装机系统u盘,就找了出来。插上电脑显示61G,感觉还不错。

但使用下来发现无法格式化,拷贝文件巨慢,一直停留在百分之四十几,考虑可能是扩容盘。使用MyDiskTest检测,状态条里中间一大段红色,未截图,测试结果大概是说极不稳定,使用数据可能会丢失之类的意思。遂使用ChipGenius_v4_18_0203芯片精灵查主控,找量产工具准备量产。

如图: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8BC

好事多磨,找了好多 FirstChip(一芯)FC1178BC量产工具,都识别不了u盘,网上也有好多这种情况,大概是这个型号主控的问题,最后找到了firstchip_mptools_20200430这个软件,量产成功。

只是不知为何,量产成功了,16G容量,但芯片精灵里仍显示32G?
附上量产工具供大家选用:

网友:
可能是坏块太多了吧。

网友:
坏块太多,这种一般都是垃圾片屏蔽容量来的...

网友A:
坏块屏蔽 做到61G的话,使用肯定会有问题的,你重新量产的时候把参数设高一点,即使只剩10G考虑到数字安全还是合算的。我之前买了个32G黑片U盘。自己量产了几次,留了12G。然后跑了两圈urwtest,全绿收摊

网友:
坏快太多了,我一个32G的片出来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屏蔽 做到61G的话,使用肯定会有问题的,你重新量产的时候把参数设高一点,即使只剩10G考虑到数字安全 ...

这个和标称容量差的也太多了,很有理由怀疑是扩容盘

网友B:
bin5表示坏块多只能降容,,要么试试固定容量?不要自动。

网友C:
换个量产工具试试
这个版本的一芯工具量产出来的良率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5表示坏块多只能降容,,要么试试固定容量?不要自动。

等有空了再试试,感觉降容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量产工具试试
这个版本的一芯工具量产出来的良率挺低的

这个型号主控量产工具很难找,识别不了优盘

网友D:
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当年校庆里面的赠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当年校庆里面的赠品呢!

这么巧?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小众的吧

网友:
这盘是黑胶盘么?感觉不靠谱的样子

网友E:
就是黑胶盘 ,没量产的必要了。外观还不错。我有个8G的。不愿意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黑胶盘 ,没量产的必要了。外观还不错。我有个8G的。不愿意碰的。

我做了个启动盘准备装机用,这样的话还是放点歌做个音乐盘算了

网友:
一芯官网就有工具,去年十二月底最新,应该能用,我一直用官网最新的工具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