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GA转HDMI线

楼主(2022-04-03):
VGA转HDMI线,单向,带供电,换电脑,没用了
特拆开看一下。
两个AMS1117,一个AG02-EX

网友:
用的HDMI多,还很少VGA转HDMI。这样转,用盒子多一些。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应该统一个强制标准,不同样式的插头太多了

网友:
没音频输入,只是简单的模拟视频转数字

网友:
电脑vga输出到高清电视变大屏幕

网友:
我也用了一根,服务器上VGA转成HDMI 。 显示器可以支持多个HDMI连接并切换。

网友:
这个是单向的,不少人都认为是双向的

网友A:
HDMI可以转VGA,反之没有可能。

网友:
原来还有不少的连接线,都用不上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只用过HDMI转VGA

网友:
我买了 好几个,基本活不过两个月。。。。。。

网友B:
HDMI和DVI可以直接互相转换,不需要芯片。其他的转换都是需要芯片的,VGA转HDMI意义不大,分辨率没有什么提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可以转VGA,反之没有可能。

真是见多识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DMI可以转VGA,反之没有可能。

去某宝搜索vga转hdmi你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某宝搜索vga转hdmi你会发现新大陆

承蒙提醒,HDMI信号考虑兼容性含有模拟VGA信号,模拟转数字信号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可以转VGA,反之没有可能。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DMI和DVI可以直接互相转换,不需要芯片。其他的转换都是需要芯片的,VGA转HDMI意义不大,分辨率没有什么提 ...

可以肯定的是24+5的DVI转VGA是不要芯片的,然后VGA转色差印象中也是不用芯片,另外就是DP转HDMI好像是不用芯片的(有一条这样的线但没拆过,HDMI端的头子大小跟正常的一样,DP那边的看着是稍有点长,但我也见过正宗DP是啥样,另外听说两者的针脚定义之类的基本相同,所以盲猜应该也是没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的是24+5的DVI转VGA是不要芯片的,然后VGA转色差印象中也是不用芯片,另外就是DP转HDMI好像是不 ...

24+5的DVI实际上那个5就是VGA信号,转VGA是不需要芯片的,我忘记了。

网友:
hdmi是公头吧,难道不是hdmi转vga么。 还真没见过把vga转成hdmi的。 dp转vga hdmi转vga到时有

网友:
这种确实少见,效果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