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怎样关闭智慧助手

楼主(2022-04-03):
我希望尽量不要运行别的,可是这个经常弹出来,有没办法卸载或者禁用?

网友:
手机厂商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都是强制的

网友:
简单精简一下就行了
昨天红米9p,竟然出问题,在没解锁的情况下就进入系统了,卧槽,这安全性

开启调试模式吧,然后卸载某些没用可精简的模块
但是千万别卸载多了,否则系统崩溃不开机,数据全丢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手机设置里  通知选项 找到智慧助手  点开把允许通知关掉

网友:
就在智慧助手界面找下,可以设置了没什么推荐的。

网友:
简单的就是设置下把没用的开关都关掉,来个彻底的就用ADB命令把这些东西直接冻结了。

网友:
小米那个什么鸟助手,一不小心点到屏幕的空白处就像雷猴子一样跳出来,烦死了

网友:
3楼说得很明白了,打开手机USB调试模式,连接电脑,输入对应的ADB命令删除不需要的系统APP。详情可以百度得到。注意有些APP是不能乱删的,否则可能造成系统死机,只能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解决,并丢失用户数据。但智慧助手是确定可以删掉的。

网友:
如果能ROOT,可以把系统软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