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350-27明纬改的可调电源出问题了,插电就跳闸,请教高人

楼主(2022-04-03):
电源已正常:刚才试电源又能正常使用不跳闸了,赶紧应该是家里空开的问题,回头检查一下,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答疑!

以前改了台明纬S350-27电源,放了近两年没用,今天想用一下,发现插电就跳闸,电源线是好的,测电源上的输入电源插头也不短路,保险管也没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是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漏电保护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平时家里的电器都是正常使用啊,没有跳闸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保护????

只接这个电源跳闸,其它电器都没问题呀

网友:
地线漏电了。

网友:
测一测插头L、N线对地线的电阻,估计是对地漏电或短路吧?

网友C:
这个电源应该不是楼主自己动手改的吧?

网友:
检查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应该不是楼主自己动手改的吧?

按照百年工程标准亲手改的,所以很奇怪,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电源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电源线带不带地线,带的话把地线撤了看看跳不跳闸(注意,地线撤除期间不要碰触电源外壳,电源外壳要对地绝缘)地线撤了不跳闸的话检查开关管绝缘垫,替换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