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能连续加热的电磁炉:Midea C21-WH2128

楼主(2022-04-03):
2017年500大洋买的,连续加热那种,最低档也是连续加热

网友A:
洗洁干净后要爆晒三天

网友B:
用什么当洗板水呀?

网友C:
怎么不介绍我买一个呀?

网友D:
直接下水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洁干净后要爆晒三天

这么干会没饭吃的,压缩空气吹干,进烤箱80度30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当洗板水呀?

当然是高科技自来水加立白洗洁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介绍我买一个呀?

那啥,我没你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下水洗澡???

不都是这么干吗?

网友E:
原来这也有一个拆机,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也有一个拆机,顶一下。

亲,这个也是我

网友:
哦,这样啊,没注意。再顶一下,到66M,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F:
我的奥克斯的,2016年店家搞活动买的,只要67元,今天过流报警,打开检查是功率调节电位器开路了,直接换了个固定电阻,估计还能撑几年。我这个火力调到1000W以下就不是连续加热的了。

网友:
连续加热的少见,据说电路要求高

窃以为,线盘是铜的才好,

网友:
多谢分享 本来想买的看见线圈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奥克斯的,2016年店家搞活动买的,只要67元,今天过流报警,打开检查是功率调节电位器开路了,直接换了 ...

这个是变频的,最低档也是连续加热。你的是定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都是这么干吗?

线盘支架背面有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盘支架背面有磁体?

有啊,这个好像所有的电磁炉都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这个好像所有的电磁炉都有吧

真没有注意过,以为就变频机需要。

网友:
散热风道设计合理,做工用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