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usb充电测试仪拆解

楼主(2022-04-03):
     早就想买个测usb电流的东西了,只是平时用的少就不想买贵的。前段时间8.8淘了个炬为的不错!快上不起数码之家了

网友A:
8.8哪里有那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哪里有那么便宜的

车开走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有一批次,固件有问题,我买了一个,后来总是死机,客服就要了个图,就补发了一个

网友:
估计是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哪里有那么便宜的

现在18了,听说一开始更便宜,可惜没赶上

网友:
又错过一班车么

网友B:
以前6.8 这个怎么改大电流 5a就热

网友:
这USB测试仪真便宜,这块数字万用表的年龄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6.8 这个怎么改大电流 5a就热

把取样电阻改小就可以,不过读数就不对了,可以改为0.005,记得读数乘10

网友:
8.8元,那里有

网友:
上次一毛钱买了个三无,不知道误差有多大?

网友:
又错过了几十亿,天天花小钱买东西。

网友:
我买那个不准

网友:
这么便宜 支持多协议不  我手头有4个u表 基本20多到四十多 上百的好货不舍得呀

网友:
借楼问一下 我买的也是8.8这个 但是输出的p管一直高电平关断没输出怎么回事?屏幕什么的都正常显示 就是没电流

网友:
我买过笔画屏版本,电压电流容量时间,低于1A测量还行,高于2A数值偏大,可能是检流电阻温升变大。好检流电阻有负温特殊合金,价格比普通贵不少。

网友:
好价 一般用用挺好的

网友:
5块一个 买了10个 总体问题 背光老化不够亮

网友:
炬为的就是20多块钱的时候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