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CT621G2 只发现了sata数据接口,没有电源接口

楼主(2022-04-03):
各位大神 有没有哪里可以转一个sata电源线出来
图片中的4Pin接口 我量了一下好像其中一个是6v不到 其他都是0v

网友:
USB飞线整一个出来啊

网友A:
2.5寸的硬盘,只接5V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的硬盘,只接5V就OK了

这样子的吗~好的谢谢 我还以为需要12和5v

网友B:
估计只能用笔记本盘。话说这机器串口真多,这板子也算新的竟然有真么多串口

网友:
2.5寸的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只接5V就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能用笔记本盘。话说这机器串口真多,这板子也算新的竟然有真么多串口 ...

这种机子很多都是特殊定制机型,什么奇怪的接口配置都正常,不过正常人确实用的不多

网友:
手里有一个,这机器不知道是怎么刷系统的

网友:
白色的4P插头、买个转接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