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beats充电器B0506

楼主(2022-04-03):
打包淘的beats充电器,型号B0506,输出5V 2.1A

具体故障都是空载5V,带负载后掉电

外观

拆开电路板

检修结果是初级滤波线路的共模电感断了一路,重新接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A:
共模电感断线,还能有空载5V?想不通!

网友B:
故障点在哪图片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断线,还能有空载5V?想不通!

楼主是实际维修的。

网友:
图片圈一下

楼主:
左上角RA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在哪图片圈一下

左上角RA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断线,还能有空载5V?想不通!

是的,刚开始用电流表显示正常以为是好的,后面带不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