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苹果18W快充

楼主(2022-04-03):
淘来的坏品,充电没反应,真苹果的做工扎实,

本来打算上手电磨了,拆之前又试试C型夹,没想到还没上压力就开了,

山寨无疑,配重块挺大的,权当看着一乐吧

网友A:
华强北需要很多铁坨子

网友B:
不是山寨的,里面是不是都是用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山寨的,里面是不是都是用固态电容?

也不是 高压也是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山寨的,里面是不是都是用固态电容?

一般输出用固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强北需要很多铁坨子

很多未必是华强北的,我现在二手市场买电源都带手持电桥去,直接测量输入脚的损耗角,越好的电源越接近90°,一般80°一下电源都直接PASS。像以前苹果的5v1a小方块电源,带电子秤去已经不管用了,曾经买过一个山货重量与原装只差1g;但是用电桥测量损耗角一测一个准

网友D:
苹果哪些型号改成C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哪些型号改成C口了?

新版的IPAD MINI 就是C口,我玩过朋友买的。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未必是华强北的,我现在二手市场买电源都带手持电桥去,直接测量输入脚的损耗角,越好的电源越接近90 ...

损耗角头次听说,得买专业仪器才行,好处可以测量很多种真假电源。尝试用小磁钢加正品电源,如果吸力与正品不同是仿品。带有功率因数测量插座可能行。

网友:
铁块是配重兼散热

网友:
虽然山,看用料还可以。

网友:
满满的山味,电源适配器我只敢用大厂原装的

网友:
用料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