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hilips xitanium LED可调光驱动电源接线

楼主(2022-04-03):
购买的二手LED驱动电源
买之前想这个接线应该很容易
可到手后傻眼了, NTC COM  、NTC SIG、EQUI、DA、DA完全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上查需要DAIL主控,
请问大佬们,这个LED可调光驱动电源在没有主控的情况下能点亮LED灯吗?如何接线?
在此先感谢!

网友A:
最左边:LED+(RD红)和LED-(BK黑)你应该知道是红正黑负吧?
最右边:N(WT白)和L(BK黑)就是零、火线
EQUI(PK纷色)可能是接地?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LED+(RD红)和LED-(BK黑)你应该知道是红正黑负吧?
最右边:N(WT白)和L(BK黑)就是零、火线
EQUI(PK ...

嗯,你说的那几个,除了EQUI,其它四个我知道,直接接线,灯不亮

网友B:
短接两个DA或者NTC两个看下是否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两个DA或者NTC两个看下是否有电压输出

都短接过,仍然无输出

网友:
看来必须买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