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下部亮度正常,上部暗维修问题

楼主(2022-04-03):
24寸杂牌显示器莫名其妙上半部很暗,就下面正常。
原来判断上部灯条烧了,拆开看就下面有LED灯条,LED灯条亮度感觉还可以,就是在导光板上下部亮,上部暗,造成显示画面不正常。
请教一下,问题在哪里?导光板出问题了?

网友A:
杂牌的,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别折腾了

价值不重要,捣伺好了还是有成就感。

网友B:
导光板不会出问题,上个图看看?可能是灯亮度不够?或者导光板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光板不会出问题,上个图看看?可能是灯亮度不够?或者导光板没有装好? ...

灯亮度不足,应该是均匀的,整个画面发暗吧?之前好好的,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亮度不足,应该是均匀的,整个画面发暗吧?之前好好的,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

所以让你上图看看呗,如果亮度不足只照亮下半部分也有可能啊

网友:
可能背光部分的导光板或是膜片有移位,拆开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看标题我也觉得是上灯管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感觉还是亮度低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才是屏本身问题。导光感觉应该比较小,里面没啥能烂的啊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
就拆开面板,重新安装到位,看着像是导管板错位了

网友:
导光板错位了,光线没完全进入导光板

网友:
LED的吗?上部灯条没亮吧?拆开测一下啊

网友:
22屏换了一次,没买新显示器,上下两根要同时换。老式的不用拆屏就上下两根灯管,直接拉出插入就行了。新式的上网找拆机确定。

楼主:
这个只有下面有一根LED。
导光板位置调整了,也不行。
初步怀疑LED亮度衰减了。

网友C:
可能是导光板位置没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导光板位置没压紧。

灯珠衰减的话应该整体变暗!

网友:
LED屏幕导光板不是楔形嵌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