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4Pin接口怎么称呼

楼主(2022-04-03):
第一个针脚到第四个总长12mm左右,想买个网上买个接口转sata电源线

网友:
找个SATA电源插头,另一端焊接到图上插口。或者SATA电源插头的另一端做好杜邦接口再插到图上接口。

网友A:
搜软驱电源线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软驱电源线看看呢。

后来我买了个大4Pin转sata母的接口 回来试试~

网友B:
看你的描述,插座应该是VH3.96规格的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插座应该是VH3.96规格的

大佬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因为疫情反正大4Pin肯定不对 我去淘宝找了一下你说的 应该就是

网友:
长得有点像2510,但尺寸可能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