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联想S700固态LPSA/PS3111开卡失败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

楼主(2022-04-03):
指定容量120G 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22-4-9 22:14):
已开卡成功,使用 lnterface:Toggle 1.0     Flash Clock:100Mhz

网友A:
大概率ps3111主控,论坛里找找2.2.70试试开卡。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ps3111主控,论坛里找找2.2.70试试开卡。

开卡出错M_D11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网友:
onfi3改成toggle1再试试。

网友B:
容量选256G,自定义选240G

网友C:
总容量改成128,CE数量改成4,interface改成Toggle2.0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容量改成128,CE数量改成4,interface改成Toggle2.0试下。

[ Fail ]  Error Message : 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 ini:3, Device:1
             Error Code : M_D02
             AP Command : [a1]-[8]-[e]-[15]-[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0][0][0][0][0]
[ Error End ] Time: (22:11: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选256G,自定义选240G

[ Fail ]  Error Message : 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 ini:3, Device:1
             Error Code : M_D02
             AP Command : [a1]-[8]-[e]-[15]-[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0][0][0][0][0]
[ Error End ] Time: (22:11:46)

楼主:
总容量改成128,CE数量改成4,interface改成Toggle2.0

网友A:
这个要用usb转接的,不要接sat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usb转接的,不要接sata口。

就是JM20329转接板 USB转接的

楼主:
顶一下 有大神告知

网友D:
开卡成功了吗?我的也一样,怎么解决的。请大神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卡成功了吗?我的也一样,怎么解决的。请大神告知!!

还没解决

网友:
坏块过多也不好开,建议降低容量开卡,90g或者1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JM20329转接板 USB转接的

用asm1153开,不要用j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