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内网传输速度正常吗?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2-04-03):
电脑和手机传文件到软路由上的samba共享盘,电脑用千兆,手机用5G,电脑上传30MB/S左右,手机上传3.2MB/S左右,电脑下载45MB/S左右,手机下载10MB/S左右下载貌似还算正常,下载总觉得偏慢
电脑上和软路由上都是机械硬盘,虽然只是机械硬盘但是50MB/S左右的写入速度还是应该有的,但是上传就感觉慢很多。
电脑和软路由中间有一个千兆路由做的交换机,还有个无线AP
手机和软路由之间只有一个无线AP
无线AP已经换过了没什么用
有经验的坛友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
感觉正常啊....

网友A:
无线ap的锅,无线连接拖累了速度。

网友B:
手机用的文件管理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C:
手机上用es文件管理, 还有就是手机自身的速度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用es文件管理, 还有就是手机自身的速度也就那样了

但是上下行差很多啊,这又不是AD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用的文件管理器换一个试试?

还能换啥?不都是用E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ap的锅,无线连接拖累了速度。

和无线AP没关系啊,AP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而且下行没问题,是上行的问题啊

楼主:
上传的速度差的有点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换啥?不都是用ES吗?

smb模式下,同一位置,用es文件管理器速度大概10M+,FE文件管理器大概60M+

网友D:
能说说软路由用的是什么吗?正常应该在80+吖,怎么才40?我自己家里有个放东西的位置,手机连5g起码有20+的速度,电脑接有线能达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软路由用的是什么吗?正常应该在80+吖,怎么才40?我自己家里有个放东西的位置,手机连5g起码有20+的 ...

是E350的小主板加机械台式机机械硬盘,按理来说有线连的话50还是能上的,这速度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E350的小主板加机械台式机机械硬盘,按理来说有线连的话50还是能上的,这速度总觉得有问题 ...

我自己用ESXI挂了个ROS+黑裙,普通机械有80+,是不是你用的软路由系统的问题?

网友E:
ES的smb协议好像是旧版有问题,换其他软件或者换ftp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的smb协议好像是旧版有问题,换其他软件或者换ftp试

但是用电脑共享的速度好像也有问题,现在搞不清楚了,要么我软路由上的smb服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用ESXI挂了个ROS+黑裙,普通机械有80+,是不是你用的软路由系统的问题? ...

软路由是openwrt,用的samba共享,要么是samba版本的问题,暂时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路由是openwrt,用的samba共享,要么是samba版本的问题,暂时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

有两个需要检查下:1.openwrt的挂载驱动   2.换个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需要检查下:1.openwrt的挂载驱动   2.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一共挂了6个,每个速度都差不多,排除硬盘问题。驱动要检查啥?没搞懂。现在主要还是怀疑samba的版本问题,暂时懒得试了,这速度也还能接受吧

网友F:
别用es,它就算开smb2.0也有问题,用se,solid explorer, 这个能发挥smb2.0的速度,反正我手机上传下载能30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用es,它就算开smb2.0也有问题,用se,solid explorer, 这个能发挥smb2.0的速度,反正我手机上传下载能30 ...

问题是电脑端下载也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