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桥POE网线接法的问题,是两端按相同顺序接,还是交叉接呢?

楼主(2022-04-03):
整了个百米生活2用来中继网络,打算自己接一段网线。那么网桥到POE电源,POE电源到路由器,这两段网线该怎么接?是两端按相同顺序接,还是交叉接呢?

网友:
无所谓的,现在都支持自动翻转,一般相同就行。

网友:
POE供电分非标和标准,标准POE一般是48V会自动检测,非标(12V\24)V可能是直接强制供电,线序不对可以烧设备,一般网线两头用一样的线序就没问题。

网友:
不管哪一种568b接起就不容易烧设备

网友:
568b就对了

网友:
1236数据,45+78-

网友:
两端按相同顺序接

网友:
568B标准排序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