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840p CS03XL笔记本电池怀孕了拆开来看看

楼主(2022-04-03):
公司的惠普电脑电池鼓了,电脑后盖都顶变形了,拆开来看一下

里面三个聚合物电芯,三棒子的,以前18650用很多年都不鼓,
聚合物电芯看来不咋地呀

TI的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吧电池拆了会不会锁,反正电池已经掰下来了。保护板留着。

细节还是蛮到位的,每个电池级片那边有个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这都不是怀孕这都要生了

网友:
建议联系“防爆”专家,做好爆炸场面的控制%%

网友:
软包的没见过不鼓包的。

网友:
看这挺危险的定时炸弹啊

网友:
据说可以针扎放气……声明:据说而已,如要实验,请在空旷地身穿防护服,手持20米长杆操作……

网友:
哇。。。有点危险。。

网友:
问题严重了,电池很生气。

网友:
是的,这种是容易鼓,手机电池较多

网友:
以前弄过手机内置电池,尖嘴钳让大头针凸出半毫米,快速刺下放气,胶带封住应急用。最好换笔记本兼容电池。

网友:
换新吧,鼓包的电池已经失效了,就算放气也没有用

网友:
这是几包胎啊,看着比较恐怖

网友: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气体

网友:
这是个三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