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算电磨嘛

楼主(2022-04-03):
多是滚珠轴承电机。做了几个玩玩。。

网友:
好创意,这么说我可以做好多个电磨了。

网友:
手握塑料瓶,点击同心度如何?手抖的厉害不?

楼主:
做了玩玩的。

网友:
只要自己玩的高兴都算的

网友:
玩玩下,开心就好。

网友:
电磨好用的关键,1同心度,2转速,3扭矩,4握持舒适度

楼主:
我感觉很好,,一是挖孔,二手磨磨

网友:
同样电机吃灰中,白撸小电磨也是一年用不上一会。

网友:
感觉这样不是很耐用!

网友:
手柄用药瓶来做是个好创意

网友:
买er延长杆,尾巴上打个和电机轴一样孔,敲上去

网友A:
我也用药品做外壳,里面放电机,就是感觉粗了点,

网友:
注意安全,轴比较细,悬伸也太大,小心弹刀出危险。直磨机用硬质合金旋转锉,一不留神还震弯柄,并且还不止一根。
所以务必小心使用

网友:
装药的瓶子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药品做外壳,里面放电机,就是感觉粗了点,

我用pvc水管套的电机,结实是够结实,但电机散热不好

网友:
15楼说得对,一定要注意

网友:
轴还是要粗一点才有安全感,至少5mm的吧

网友:
全宇宙就F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