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ZK1225(12V/2A)电源拆修

楼主(2022-04-03):
『X折腾』12V2A电源拆修
这是一个电源

一不小心多了点力气

用料一般。

输出电容鼓包了

换上,正常了

当时带载啥了忘了?

反正够用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吗?我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A:
经常看到大家测电压插反表笔,表上显示负数,这样对表有损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大家测电压插反表笔,表上显示负数,这样对表有损害吗?

没有损害的

网友:
又水了一贴

网友:
焖烧电源,板子都变色了

网友:
电源用料中等,建议直接换固态电容吧,用起来也放心

网友B:
怀孕的容姐姐竟然碰上了维修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孕的容姐姐竟然碰上了维修高手。

一下给终止妊娠了。。。。

网友:
这种一看就知道故障的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大家测电压插反表笔,表上显示负数,这样对表有损害吗?

指针式的表头测直流电压电流极性反了可能会对表头造成损坏,数字式的不会。

网友:
之前从志鑫家撸的pd板子里有一块就是输出打嗝 电压偏低 还是固态电容 并了个电容试试就好了 于是撸了点固态换上就ok 用了几个月正常工作

网友:
按说应该是高压电容更靠近热源,偏偏不孕。
寻思是低压侧整流里有高频点的成分。

网友:
这是双喜临门怀上了

网友:
电流也不算大,发热这么厉害

网友:
明显就是电解质量差了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想用汽车用的12V  C口充电器接开关电源给手机充电,需要12伏多少安的开关电源才能带起来?手里的标称12V2A开关电源接了汽车C口充电器,手机一亮一灭的。先谢谢了

网友:
电容小姐姐肚子都挺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想用汽车用的12V  C口充电器接开关电源给手机充电,需要12伏多少安的开关电源才能带起来?手里 ...

明显你的开关电源虚标 24w正常带qc2.0 qc3.0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