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WFS4017TM电饭煲显示故障码E-

楼主(2022-04-03):
放假待在家里趁天气好,擦洗了下自行车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然后就有好友联系我说有一个电饭煲等我修,过了一会儿就送过来了:

一通电,显示E-:

百度了下,原来是传感器错误,那就是断线了呗,这是通病,得治!
拆开后盖板,果然线断了:

继续拆,不然没法接线:

焊好线,套热缩套管热缩:

加水测试下:

正常就接着装好上盖:

网友A:
多次开盖,迟早要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次开盖,迟早要断的。

对,设计缺陷,要是像手机翻盖的排线那样设计,寿命会长些。

网友B:
螺丝拆多了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拆多了也坏

只拆了一颗螺丝

网友C:
以前也修过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故障也是锅盖上线断路,我家用的都是盖上没线路,可以取下来清洗的。。。。

网友D:
所有的翻盖电饭煲、压力锅都应该借鉴翻盖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的设计才能经济耐用,不过话说回来,质量上去了怎么让顾客更新换代提高销量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修过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故障也是锅盖上线断路,我家用的都是盖上没线路,可以取下来清洗的。。。 ...

设计得好,没有线就减少了很多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翻盖电饭煲、压力锅都应该借鉴翻盖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的设计才能经济耐用,不过话说回来,质量上去了 ...

笔记本的销量也没见少呀,该换时还得换。

网友:
建议你把折那部分线换掉,

网友:
换成硅胶线?哈哈

网友:
换成硅胶线应该够用,折叠屏手机和笔记本都是软质排线

网友:
这锅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E:
设计缺陷,有待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缺陷,有待改进

多少年了也没见改进

网友F:
讨厌全卡扣设计,小心翼翼地拆,还经常断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讨厌全卡扣设计,小心翼翼地拆,还经常断几个

锅盖上有水气,用螺丝固定怕是容易锈蚀

网友:
学习了,先收着,以后家里的坏了说不定用的上

网友:
好像不是Ih电饭煲

网友:
换成特氟龙的线就不容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