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的 段码老式显示屏 怎么显示时钟

楼主(2022-04-03):
手里有个 电话机的 段码显示屏,我记得之前用过的时候是可以显示时钟的,现在不知道哪些管脚需要处理下。

加电3.5-5v可以全屏显示,试过 TIMER脚接 VDD没反应, timer脚悬空时是低电平。

网友A:
都模糊成这样了,还折腾他干啥

网友B:
一般不应该有全屏显示这种功能啊, 你是不是电压加的太高了, 1.5v或者2v显示什么?

网友C:
优惠购7.9大屏闹钟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模糊成这样了,还折腾他干啥

哈哈,前面没擦有点糊,擦了下,干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应该有全屏显示这种功能啊, 你是不是电压加的太高了, 1.5v或者2v显示什么? ...

你说的对,果然是电压问题,感谢感谢
电压调成1.5v,默认时钟就出来了,再S2轻触高电平进入设置模式,S2轻触高电平调节数字,还是24小时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惠购7.9大屏闹钟多好

有这个废物利用,折腾折腾,哈哈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挺好,但电压不要太高。这样的东西电压太高了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