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咸鱼差点翻车记~固纬GDS2102示波器旋钮维修和翻车的拯救

楼主(2022-04-03):
在家里做开发,工具设备买了好多.之前是数字直读的模拟示波器慢时基扫描基本做不到,然后脑洞大开一定要升级数字示波器.基于人穷志短,没办法只能从最便宜的开始挑选,于是进入了穷烧数字示波器的折腾岁月.

第一次买回来汉泰的2C10全新100M示波器,那是新品100M最便宜机型,大家不要看FNIRSI-1013D 和 1014D系列,最高增益档50mv基本可理解为噪音比信号强系列.2C10机子还行,操作很人性化,整体提现了国产机子在人机方面的努力,不过可能是基于成本还是技术问题吧,开机3小时死机3次,然后信号的还原能力还是不尽人意,测量的数据也飘忽不定,最不能忍受的是慢时基时基线卡死半天不能反应过来,我在公司用泰克和麦科信的机子,调单片机经常要慢时基扫描IO反应,所以亏了点运费退货了.

辗转不小心来到咸鱼,看到琳琅满目的二手数字示波器,很多相对就便宜了.于是先选了一台普源DS1102E,谈了很久让卖家试试调到慢时基1s,也是卡的很加上没有调出滚动模式,不敢下手.

然后就发现了今天的主角,固纬GDS2102 ,我一直用固纬的GDM8135台式表,对固纬的印象好,再怎么也是资深的测试仪器台企,于是让卖家发了1S时基的视频和滚定模式切换满意后花了33元运费从东北买回来了.开机看屏幕还是挺不错,然后调节时才发现不对劲,所有旋钮设置时乱跳,上排的小旋钮基本没有办法设置,一动基线就跳到大东北去了.没办法啊咸鱼不能退货只能认了,自己修吧.

再怎么也是资深混电子行业,旋钮乱跳还是难不倒我的,拆,全拆.直到剩一片旋钮板,直接拆开一个旋钮的铁壳固定脚,发现里面还是亮晶晶的,证明没有生锈,就是旋钮把的阻尼油渗透到了电极上面,也不知咋回事手感弹片也很低.电极弹片不敢清洗,怕弄变形啊.简单的办法是加液态油稀释掉阻尼油,于是使用液态喷剂黄油喷在电极表面不怕多,我测试了液态黄油不导电安全.还要把手感电极抬起来,不然没有手感很难受,这样就能装回去了,用这个办法吧8个旋钮全部拆开稀释掉渗透的阻尼油再调节下弹片,全部装好再组装好整机.开机,嗯,没事.试试手感和旋钮功能,好爽又可靠稳定的样子.暂告修复完成,开机老化一阵看稳定性.

老化了1H整机温度上来之后,发现零基线跑了,两个通道都是一直往下跑,一小时一格的速度,跑到超出4格.晕了,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百度资料,复位清零N次,菜单查找设置手动和自动归零都没有,这就惨啦,翻车啦......

随着零基线跑偏,整机出现明显啸叫,抱着垂死挣扎的心态再次拆开机壳找找啸叫的位置,也不知是不是拆机壳振动影响,开壳后竟然电源板打嗝,就是电压启动立即保护再次启动再次保护周而复始.惨啦,问题扩大了,但这个问题好修,电源打嗝我还是能搞定滴.于是拆下电源板查找问题,外观没有发现异常,输出电压基本找不到规律,就是周而复始打嗝,输入300V直流很正常,断电还能打嗝30s以上初级滤波储能可靠.断开初级保护电路后输出电压正常.于是怀疑保护电路的稳压二极管上电软击穿,换上一个高于输出电压的稳压二极管还是轻微打嗝,再换高于输出电压2V的终于可靠了,但在试验偶然发现断电后储能快没有时还是会打嗝,证明还有问题,祭上已经搬到墙角的模拟示波器查输出电压纹波,发现乖乖竟然有高于2 V的脉冲波,遂并一个3300U绿色电解后发现脉冲波消失,拆下原俩2200U滤波电容测试发现还有1500U,貌似老化了,为了稳定更换了俩绿色电解到原位置,终于正常了,然后啸叫也没了,连上主板发现零基线归零了,兴奋......最后看散热风扇不爽,小且吵,没有温控.于是更换一个8CM的大风扇DIY个温控电路随意搭载在机器内部,世界也清净了很多.

到发帖现在3小时了,零基线再没有跑偏, 机器应该可以扛一阵了,翻车抢救暂时告一段落.

网友:
知道咸鱼水深了吧

楼主还算水性好游上岸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你却去修按键?

网友:
厉害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B:
不错, 楼主好手艺.
这编码器好像只接两脚, 怎么判断旋转方向的?

网友:
对于这种机器,我一般是到手测试没问题后直接更换掉电源上所有滤波电容,可能强迫症,不过就算短时间不更换没问题,长期下去也肯定不好

网友:
咸鱼水太深了。。。。。。

网友:
普源的不能用吗?想弄台普源的…

网友:
咸鱼水深水性不好的勿去

网友:
3月份买了一台汉泰的2D10,感觉还行,没出现死机情况,非专业,只是业余玩玩,当然要求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你却去修按键?

不是,旋钮老化是老示波器通病,更换示波器的旋钮还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楼主好手艺.
这编码器好像只接两脚, 怎么判断旋转方向的?

编码器3脚,公共脚和AB两脚,AB公共脚不是同一个角度,,检测的是AB哪个脚先接公共脚就判断得出是正传还是反转和转了多少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楼主好手艺.
这编码器好像只接两脚, 怎么判断旋转方向的?

例图示意图。

网友C:
能修示波器的人不简单了,我还不会用呢

网友:
楼主高手,示波器玩得很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示波器的人不简单了,我还不会用呢

不会修啊,就简单的外围略通而已.

网友:
看你换的电容边上电感黑色热缩膜上面有类似絮状物?  电容炸过?

下一步 改LED的背光吧降低屏幕温度   还能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