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华凌神机N8HE1 空调器

楼主(2022-04-03):
种草华凌神机许久,趁老格力病入膏肓,果断换机。
安装前马上开盖,验明正身。 外机31KG净重,双排散热器,电子膨胀阀一样不缺。
主打年轻人市场,包装确实年轻。 同时还入手了HA1.

黄金裸背,诱人的肤色

本来以为只需要卸两颗螺丝,结果发现我错了

机盖非常贴心地标明了安装的方向

这里还隐藏了一颗螺丝

双排散热器 ,用料厚道。很多1.5P的都缩水到1.6排了。 31KG外机重量!

三花四通阀。 明星品牌了

隐约看到电子膨胀阀,缝隙太小,手伸不进去了。

主板包裹严实。

焊工还可以吧,毕竟美的共线生产

电路接线图,这下放心了,电子膨胀阀在呢。

做了动平衡的风扇。

空调装上后也就试过一下制冷,最近气温不高,26度左右,设定22度,外机狠安静,内机也很安静。

希望这个夏天好好表现。

网友A:
比三菱跟大金的好用?

网友:
请问楼主两台机分别多少钱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三菱跟大金的好用?

性价比不一样,不能一起比

网友:
我买了两个N8F3

网友:
接线图上室外2个风机,按型号不同选接?

网友B:
最近入的么,看去年的推荐1800入的都有,今年我也观望中 普遍2400上下,还没下手。 ha1不知道怎么样 低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入的么,看去年的推荐1800入的都有,今年我也观望中 普遍2400上下,还没下手。 ha1不知道怎么样 低几百 ...

是的,狗洞自营,2399-50(券)-320(以旧换新)-20(晒单)。 HA1 35机是1.6排管了就不碰了。 我买的是HA1的26机。 HE1的大风口确实好,那个大挡板把风都赶到天花板上去了(放直吹)。 铜一直在涨价,又打仗。 早买早享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三菱跟大金的好用?

一千多的机器 和他们没法比 只能说单独针对这货 性价比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千多的机器 和他们没法比 只能说单独针对这货 性价比非常高

从参数上来看已经接近三菱或者大金了。 我家也有一台三菱重工1P的机子(SRKZI25BH)能效比5.86,低频只能去到200W,这台华凌低频可以做到80瓦,是有坛友亲自测过的,能效比可以做到5.27.
三菱重工1P的机子外机我也拆过,用的是双排散热器,外机35公斤重,你说能效比能不高吗?
买空调同样价钱看外机重量是不变的真理,除非厂家往里面放水泥块。

网友:
现在国产机的堆料也厉害了,

网友:
用满双排散热器还是挺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入的么,看去年的推荐1800入的都有,今年我也观望中 普遍2400上下,还没下手。 ha1不知道怎么样 低几百 ...

我去年就是大概1800入手的.还可以.后配的原装遥控器

网友:
我装了两台空调和楼主的一样啊,不过我是去年装的,等天热时试试制冷效果如何。就是没配遥控器了不太好,年轻人没所谓,老人家用着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三菱跟大金的好用?

至少冬天比这两货表现好

网友:
前年入的,不算最便宜,但也是好价

网友:
买了2台还没送货,现在这价格再看去年的价格好像错过了1个小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入的么,看去年的推荐1800入的都有,今年我也观望中 普遍2400上下,还没下手。 ha1不知道怎么样 低几百 ...

我的已经用了一年半了,pdd 1499入手的,he1,1.5p

网友:
一般老百姓还真不了解这个牌子

网友:
现在废铜都30多元一斤了,空调价格现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