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维修雅格YG-3979无线台灯

楼主(2022-04-03):
假期闲来无事,翻出一个N年前买的雅格无线台灯,已经坏了没舍得扔!

里面是一节4V的铅酸电池,看起来是电池报废了,已经鼓包了。网上还有卖这种电池,不过我感觉没啥意义,也就几百毫安时而已,用不了多久!

触摸感应开关,
220V直接充电,有一个小电路板,有一个SGL8022W单通道直流LED 灯光控制触摸芯片,

用两节扫地机器人上面淘汰下来的18650,

找一个TP4056充放电保护一体板,电流不大应该问题不大!侧面挖个充电孔,旁边再打一个小孔,可以看到充电指示灯。

测试一下,效果还不错

下午一点左右充满电,开到最亮,测试下看能亮多长时间,测试结果评论区告诉大家!

网友:
也改过一个同类产品,不过我把充电头也给塞里边了,原充电线路也没动,里边塞的满满的,

TP4056直接找根安卓插头连上的,还用原来的两项插头充电,

网友:
同款改过锂电的路过。。

网友:
折叠设计很实用,插座部分最好去掉,以免被别人插220伏烧开关电路。灯珠至少换暖白好些,减少LED蓝光对眼睛不好,不会像自带冷白刺眼。

网友A:
电池换掉吧,这种淘汰的18650锂电池很差了。

网友:
捡过一个同款,不过是拨动开关的,灯珠全坏,猜测是开灯状态充电导致烧坏。换好灯珠还是吃灰的命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换锂电池好多了。

网友:
现在还在亮,不过亮度降低了不少,昨天下午一点开始测试,大概亮到今天早上七点,亮了大概18个小时,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掉吧,这种淘汰的18650锂电池很差了。

我这两节18650是扫地机器人上拆下来了,四节坏了一节,为了保持一致性,四节都换掉了,这三节质量还好着呢,亮了18个小时,已经不错了

网友B:
连续亮18个小时这两节电池还不错容量得有4000M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亮18个小时这两节电池还不错容量得有4000MA左右吧

加起来大概4500左右吧

网友:
4500mah亮18小时,原电池估计就450mah左右,算下来顶多2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这类灯有些灯珠颜色是发蓝,感觉对视力不太好,不知道楼主的灯珠色温怎么样

网友:
雅格坚持使用铅酸电池,这是厂家“”计划报废“”的目的。使用铅酸电池,一般一年就坏了;如果使用锂充电电池,配合4056充电IC,估计10年也坏不了。

网友:
又能用N年了

网友:
也有一个同款,有时间也改锂电

网友:
我的也改了锂电。原电路还带调亮度的。昨天停电的。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