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装修用的火药驱动的钉枪和瓦斯钉枪哪个更好用,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4-03):
装修用的火药驱动的钉枪和瓦斯钉枪哪个更好用,各有什么优缺点,是否需要全部入

网友:
你这是热武器

网友A:
火药的钉枪我有两把,子弹不太好买了

瓦斯枪更安全也更方便使用,就是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火药的钉枪我有两把,子弹不太好买了

瓦斯枪更安全也更方便使用,就是太贵了 ...

京东有,但是好像前脚买后脚JC会上门。不知道真假。

网友C:
问个锤子,一个主题天天发

网友D:
效率不一样,现在基本都是气排钉,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锤子,一个主题天天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东有,但是好像前脚买后脚JC会上门。不知道真假。

无缝管精密管射钉枪都是召唤JC查水表的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锤子,一个主题天天发

关你啥事啊 买前做好功课不行吗 别的主题都沉了为什么不能发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有,但是好像前脚买后脚JC会上门。不知道真假。

你说的是吊顶神器吗,这个市场都有卖啊,本来就是紧固工具,怎么会有jc上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不一样,现在基本都是气排钉,速度快效率高。。。

气动枪钉木头是神器,打钢材混凝土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有,但是好像前脚买后脚JC会上门。不知道真假。

那如果是上门的话,是检查工具就走,还是没收工具,还是会带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动枪钉木头是神器,打钢材混凝土就算了吧

你说的是小钉,也有水泥钉的气钉枪。。。早就有了,你看谁家装修还嘣嘣放枪啊,都是气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小钉,也有水泥钉的气钉枪。。。早就有了,你看谁家装修还嘣嘣放枪啊,都是气钉
  ...

我说的就是那个,即使气动钢钉枪也没力,稍微硬的地方冒钉几率非常高 不信你去安装监控弱电的地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那个,即使气动钢钉枪也没力,稍微硬的地方冒钉几率非常高 不信你去安装监控弱电的地方看看 ...

可能是设备不过硬,你可以看看装修公司怎么干的

另外我说的气钉枪可以都配单体泵的,户外临时作业谁还费那事。。。

网友:
你得说清楚干什么用的,就说装修不知道你是做水电还是木工还是装吊顶还是装中央空调
火药驱动的就是炮钉枪
优点是炮钉枪本身便宜,体积小便携,打天花板有延长杆不用爬梯子,威力很大,混凝土和10MM的槽钢都可以打进去,只有主体和钉子,使用起来非常便捷。
缺点是耗材很贵,钉子大概三毛左右一颗,因为是火药发射,会有药渣,不经常清理保养的话,打三四百发就不行了(好在配件也便宜)。而且顶的不准的话,声音会超级响,让你耳鸣半小时那种。本身属于钢钉材质,怕震动和晃动,所以不适合用来固定上下水管

瓦斯枪优点是泛用性比较好,更换枪头后基本上钢钉线卡、骑马卡、关卡等等都能打,耗材便宜,不需要像炮钉枪那样经常维护保养。噪音小。

缺点就是本体很贵,国产的也得上千,本身很重,,得充电,还得加气瓶,频繁更换枪头,配件很多,携带和使用都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上门的话,是检查工具就走,还是没收工具,还是会带走啊?

会盘问并带走射钉弹,听别人说的。

网友:
火药的方便是方便,放在家里总是觉得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锤子,一个主题天天发

关你x事啊,爱看不看